同步轮怎么算周长

楼主(2018-12-22):
用伺服电机通过同步轮传动使拖板做直线运动,要求就是主轴转一圈拖板走十几个丝(0.14-0.35丝距离可以调)

楼主:
还有就是同步轮能达到这个精度吗,因为拖板行走距离有点长,用滚珠丝杆不好安装。

网友:
算中径的周长

网友:
我真服了你们,拜托有空翻翻机械设计手册,这都不是事

网友:
梯形齿同步带轮H型, 节圆直径=齿数x12.7(节距)/pi ,,因为同步带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拉长,所以实际伺服转动跟同步带移动距离,要有参数修正。精度肯定远不及滚珠丝杆。
用圆弧齿同步带,精度应该好一点点。0.15mm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带轮外径就是你的齿数*节距/3.14-两倍的节顶距。带轮一般不讲究周长,同步带讲节线长。具体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我专业制造同步带轮的厂家。微信号  fengqing8199

网友:
米思米官网可以查找相关同步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