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属件检测问题

楼主(2018-12-22):
各位大神:我这边现有一款注塑产品,里面会安装2个弹簧和1块金属片。装配时,需要对弹簧进行检测防漏;
由于弹簧过小,距注塑件的边缘又比较远(中心距边最小5mm),使用普通电感式接近传感器的话,得使用一个直径较大的才能满足检测距离上的要求。
但由于弹簧之间的中心距只有21mm,使用较大的传感器,不仅安装空间上会很局促,而且可能会相互干扰
再加上有金属片的存在,更是一个难题。
情况就是这样,麻烦各位大神支招。

楼主:
实物如图

网友A:
能不能安装弹簧的时候就检测

网友B:
这种装配后的一般用测压力的方式检查弹簧是否漏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安装弹簧的时候就检测

安装的时候就检测,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可以请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装配后的一般用测压力的方式检查弹簧是否漏装

因为产品很简答小巧,所以在装配完成后,再单独增加检测的工序,客户是不会接受的。
只能在装配的时候就进行防漏检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产品很简答小巧,所以在装配完成后,再单独增加检测的工序,客户是不会接受的。
只能在装配的时候就 ...

测试弹力无法测试出来少装一个弹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弹力无法测试出来少装一个弹簧么?

可以应该是可以。
问题在于,这样做的话必定增加工序和成本,客户不会接受。

网友D:
这个很简单,我做过类似的汽车车灯检测弹簧漏装的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我做过类似的汽车车灯检测弹簧漏装的夹具,

大神可以具体指点一下吗?

网友E:
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或者 电涡流传感器 都可以。都有模拟量输出。
接近开关不行,因为只有逻辑信号输出。

探头直径不宜过大,大致等于探测距离,即直径约等于弹簧到表面的最近距离。
最佳探测位置是离弹簧最近,离金属板最远。
有无弹簧时,模拟量输出有明显差异即可准确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或者 电涡流传感器 都可以。都有模拟量输出。
接近开关不行,因为只有逻辑信号输出。
...

多谢大神指点。
这个办法应该可行。
但是电涡流传感器一般价格很高,并且输出模拟量的话,还得配个PLC处理,
成本上客户没法接受。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或者 电涡流传感器 都可以。都有模拟量输出。
接近开关不行,因为只有逻辑信号输出。
...

大神,
还有一点就是,弹簧的直径只有2.几毫米,电涡流传感器可能检测不出来。

网友F:
安装上面的塑料扣之前,下方的整体零件是怎么供货的?可以简单的用电压或电流检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
还有一点就是,弹簧的直径只有2.几毫米,电涡流传感器可能检测不出来。

应该可以检测出来。
你要是用量不多,某宝上面有300元一个二手的。
再买一个数字电压表模块,一个24V电源,百元以内。
不要上PLC,看电压表的数值就行了。

网友:
  视觉检测

网友:
盖上塑料盖之前就检测一下,弹簧伸出来这么多,随便搞个金属感应传感器伸过去检一下就OK啦

网友G:
安检时用的手持X光机应该没问题,不知道价钱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安装上面的塑料扣之前,下方的整体零件是怎么供货的?可以简单的用电压或电流检测

lz大概的意思是全部组装完成之后,用低成本检测(不增加工序,似乎想流水线无接触检测?)。
单独增加一个弹力检测环节都不愿意。

网友:
这个是有点难度噢

网友H:
可以通过重量检测判断吗

网友I:
看图片弹簧是高出来的,我来提供了两个思路

1. 放置两组光纤对射传感器,光路经过弹簧,弹簧不是很密实,但是光线被遮住的话,强度一定会减弱,调节传感器的灵敏度就可以做弹簧有无的检测
2. 放两根开关探针,探针对准弹簧位置,2点几毫米更好跟探针的头部尺寸接近,如果弹簧存在,开关探针两个触点就会闭合,电阻为零,如果弹簧不存在,开关探针触点不闭合,电阻为无穷大。

综合考虑,我认为光纤传感器的方案最便宜,几百块钱就搞定了。开关探针本身便宜,但是需要增加一个气缸和一片电磁阀,综合成本比传感器要贵。

网友(点评):
讲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大概的意思是全部组装完成之后,用低成本检测(不增加工序,似乎想流水线无接触检测?)。
单独增加一 ...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图片弹簧是高出来的,我来提供了两个思路

1. 放置两组光纤对射传感器,光路经过弹簧,弹簧不是很密实 ...

多谢大神指点!对射的方法确实简单、方便执行。
但有一点我没说清楚,照片也没拍。就是产品实际有2件,它们结构类似,细节处有不同。
其中一款产品的弹簧,是没有露出来的。所以对射光纤的方式,可能还是需要改进。
真心很感谢大神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通过重量检测判断吗

大神的思路很不错!可就是弹簧重量很小,估计检测起来不是很容易。
例如人工放置注塑件的时候稍微粗鲁一点,估计就会影响到传感器的判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上面的塑料扣之前,下方的整体零件是怎么供货的?可以简单的用电压或电流检测

多谢大神提供意见。
“供货”在这里指的是上料吗?
上料、下料都采用人工手动的方式。
“电压”、“电流”指的是啥,意思是用探针的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检时用的手持X光机应该没问题,不知道价钱多少。

想法很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提供意见。
“供货”在这里指的是上料吗?
上料、下料都采用人工手动的方式。

人工上料?那还检测什么?“瞅”一眼不就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检测出来。
你要是用量不多,某宝上面有300元一个二手的。
再买一个数字电压表模块,一个24V电 ...

大大神,好像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工上料?那还检测什么?“瞅”一眼不就完了吗……

客户要求的。需要对人工的操作进行防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对射的方法确实简单、方便执行。
但有一点我没说清楚,照片也没拍。就是产品实际有2件, ...

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楼主可能要多花点钱了。

买激光漫反射的传感器,需要带背景抑制功能的
光点调到最小,然后让光点落在弹簧上
当有弹簧时,反射光很强,传感器输出为1
没有弹簧时,光点落在远处的塑料件上,由于有背景抑制功能的存在,传感器输出为0

两个传感器的话,准备个6,7千块差不多了

网友:
那看弹簧材质,如是碳素钢丝,用接近开关来产生检测,金属和塑料区别来检测,装配时手指夹入那会光纤对射也可以

网友:
安装好后被塑胶包住用其他感应器是不好检测的,看能否用感应距离远的接近开关在外表面检测,并排放不下的话分两次检测。由于弹簧小,可能检测不是很稳定,可以通过按压塑胶按钮的方式来辅助判断,增加检测的准确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