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黄油上太多,这就是作死!

楼主(2018-12-22):
轴承的黄油涂多少相信是许多社友都想知道的问题,无论是多是少都会达不到最理想的润滑效果和经济效益。然而今天我们所说的则是轴承黄油与ABS传感器之间的关联,黄油太多不仅影响最佳润滑效果,产生浪费,而且也会导致ABS探头失灵。
ABS探头是个比较娇气的配件

01
随着时间的增加,ABS探头表面会脏污
虽然ABS传感器探头表面几乎全部由金属覆盖,但是实际使用时,它却是个比较娇气的东西。由于其位置紧邻轴承,时间一长,很容易被各种灰尘和轴承中的黄油弄脏、甚至生锈,让它与轮毂齿圈之间填满污物,影响磁感应探测效果。
被黄油覆盖住的ABS探头

02
脏污的探头已经看不出样子
许多ABS传感器故障案例都是因为轴承黄油涂抹过多引起的,过多的黄油在安装车轮时很容易被挤到探头上。轻则影响ABS探头灵敏度,重则直接导致探头无法感应齿圈,让ABS系统故障。

03
黄油加尘土堆积到探头表面
无论是车桥传感器支架,还是后期手工焊接安装方式,这种情况都非常常见,黄油加上尘土以及刹车片掉落的金属碎屑,全部堆积到了探头表面。
使用化油清洗剂清洗

04
清洗后使用黄油均匀的涂抹,防止锈死在衬套支架内
而这种情况的预防和处理方法则非常简单,那就是轴承涂抹黄油时不要过多,适量为之。清理时只需要将探头从支架取出,彻底清洗干净,然后在其和衬套之间均匀涂抹一层黄油,防止日后锈死在支架内的情况出现。
05
清洗
清洗完成之后,将ABS探头从后方完全插入到支架内,一定要推到底,配合正确的车轮安装方法,就可以让其恢复正常工作了。

06
被黄油覆盖“消失”不见的齿圈
除了ABS传感器探头之外,轮毂上的齿圈我们也需要定期进行清理,探头和齿圈都需要保持清洁。当然,在清理时我们首先要检查传感器探头线缆是否完好,如果线缆断裂,那么再怎么清洗也没有作用,只能重新更换探头。
其实清理ABS传感器探头和齿圈的方法非常简单,并且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麻烦,只要ABS系统工作正常,我们只需要在保轮的时候留心观察一下它们的清洁程度就可以了。这样才能够让ABS系统始终都能够精准的监控车轮的运行状态。

网友:
想想自己买不起车,也就放心了

网友:
俺没钱的确实不懂有钱人的烦恼。

网友:
很多不知名的故障也都是黄油沾到传感器上引起的

网友:
轴承有时上太多黄油,散热反而不好。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轴承磨出黑粉的情况?

网友(2020-01-14):
回楼上的,轴承一般不会磨出黑粉,但是刹车片,只要你坚持半个月不洗车,轮毂上全是黑色粉末,都想换个新轮毂了

网友:
俺没钱的确实不懂有钱人的烦恼。9 D' {* s1 B: r

网友(2020-03-10):
轴承加黄油1/2至2/3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