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安装定位设计的布置合理性

楼主(2018-12-22):
如题,谢谢

网友:
这个题目太笼统了,什么零件的安装定位设计?最好能具体

网友:
请先看一下置顶红色帖子!
楼主的问题就好像:怎么分析焊接定位设计的布置合理性?
这样一个笼统的问题可能需要一本书的厚度才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