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传动功率怎么确定,查了很多资料,很困扰

楼主(2018-12-22):
查设计手册,如果要进行设计,要已知传动功率,主轴转速,传动比。那么传动功率要根据什么得出?例如,有人找你设计一台机器(链传动),载重20kg,要求最高速度2m/s,双排链,那么这个传动功率要怎么求?提供下详细的公式,谢谢!

网友:
你可以这样计算。链轮以上所有部分都算是负载(包含 链条 上面的托辊 已经运输的产品的总重量),代表链条切线负载。

在求出 1.启动扭矩=启动总惯量×角加速度  2.根据启动扭矩和转速可求出功率 功率是根据实际工况放大安全系数,比如是否频繁启停和加减速 和频繁正反转等。

具体的公式自己查询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A:
总的载重量乘以链速就是传动功率,这是计算功率再乘以不同的工况系数。

网友B:
输送链不按链传动的计算,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送链不按链传动的计算,好麻烦?

是按的链传动算的啊,那传动功率怎么确定,或者说怎么算,资料上都是说已知传动功率的呀。我现在想知道这个传动功率怎么已知的。如果别人让你设计,就给你一个载重和传输速度,那你怎么确定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载重量乘以链速就是传动功率,这是计算功率再乘以不同的工况系数。

重力式竖直向下的啊,求功率的力应该是水平方向的摩擦力吧,但是根据之前的工程师设计的数据,你的说法是对的,能不能说出你的依据呢?

网友(2019-03-15):
请问题主,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

网友:
同求,希望解答

网友:
P= F× v   计算出理论输送功率,然后查表KA  KZ    KM   计算安全功率     这个安全功率是你选择动力的基础,当然转动惯量计算扭矩也是侧面验证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但是一般情况下     转动惯量都是近似计算    网上有一些简化机构的计算方式    可以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