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种零件如何定向,分选

楼主(2018-12-22):
小弟接到一个设计任务,要对图示零件进行自动装配上料,目前振动盘可以对零件排序出料,但是无法对其进行定向,真诚请教论坛上的各位老师,帮小弟参考参考,如何定向?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链条的链板组装的定向

网友A:
我同事做过一个类似的定向机构。利用两个弹簧针(两个之间的中心距3.8 )压在产品表面,并绕产品中心自转。等转到两个2.5的孔内弹簧针卡在槽里 在转动需要角度即可定向。

网友:
参考3楼的方法,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有钱可以加视觉,在配个电机转。像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是产品设计工程师没有考虑自动化生产,能沟通的话最好是能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加个平缺口或其他特征,省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做过一个类似的定向机构。利用两个弹簧针(两个之间的中心距3.8 )压在产品表面,并绕产品中心自转。 ...

感谢分享!

网友:
3楼给了一个不差钱的选择,这个方案至少要用上步进或者伺服,如果节拍要求比较高的话,就要考虑做并行,进一步增加成本

我来提供一个差钱的方案:

振动盘不做区分,直接供料,在直振末端,用两根头部锥形的圆杆向下插,一旦圆锥头部进入圆孔,这个产品就会被转动。如果没有插进去,就把这个产品放掉,回流到振动盘继续震。如此循环
这个方案简单粗暴,用的是概率。如果振动盘输出速度足够,并且在后面做足缓冲区,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初步估计,振动盘的节拍要比设备节拍快四五倍以上,才能跟得上供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