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可以当作输送带用吗?

楼主(2018-12-22):
想用输送带送一些小东西,带宽大约在12mm左右,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没有这么小的输送带轮,于是想用同步带代替,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完全可以,我们一直都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我们一直都这样用的

那中心距可以自己取吗?

网友B:
可以,零件重量轻,传送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同步带可以当输送带,输送带不可以当同步带,

网友D:
这是同步带的三种用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零件重量轻,传送没有问题的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可以当输送带,输送带不可以当同步带,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同步带的三种用法之一

除了输送和传动还有什么用法呢?

网友E:
我是正反面都用于输送和分料的人

楼主:
同步带用于输送的话要怎么设计呢?

网友(2019-03-06):
引用 楼主:
那中心距可以自己取吗?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们这里就有很多就是用同步带来传送小零件的设备,只是不方便不然可以拍个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同步带的三种用法之一

第三种用法是什么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正反面都用于输送和分料的人

正反面都用于输送和分料?

双面带?大侠求解,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正反面都用于输送和分料?

双面带?大侠求解,啥意思

没那么离谱。。。

只是,有时用光面输送,有时翻过来用齿面输送。

只是,光面接触驱动辊或从动辊的,得挑好的,不然,橡胶面没几天全粘到辊面上去的。

然后,就是各种莫名其妙的跑偏。。。

网友:
1,同步带可以作为输送带使用的;
2,输送带都要考虑张紧调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那么离谱。。。

只是,有时用光面输送,有时翻过来用齿面输送。

大侠说的没打8字节吧

用硅胶皮带如何?无齿,摩擦驱动,不会磨损了吧?轴上滚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说的没打8字节吧

用硅胶皮带如何?无齿,摩擦驱动,不会磨损了吧?轴上滚花。

8字的,能躲就躲。皮带走向不平行的,玩倒是玩过,掉头发。。。

硅胶皮带,不是没用,一般都是低负载低转速不想加张紧才会用,都是硅胶板自己裁切自己粘接用。

滚花驱动轴,不喜欢用,宁愿增加接触宽度,加厚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