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螺纹牙的抗拉强度应该怎样计算?

楼主(2018-12-22):
压力容器用密封螺纹制造时少了一牙,我想算算这种少一牙的螺纹强度够不够,但不知道单个螺纹牙的抗拉强度应该怎样计算,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参考受拉螺栓计算,道理是一样的,拉力按容器内的最大压力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受拉螺栓计算,道理是一样的,拉力按容器内的最大压力计算。

手册中说某材料的螺纹抗拉强度是多少,但没有指明这个强度是多少个牙加起来的强度呀,我就不明白一个牙的强度是多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中说某材料的螺纹抗拉强度是多少,但没有指明这个强度是多少个牙加起来的强度呀,我就不明白一个牙的 ...

关键是看螺母(螺孔)的长度,这个长度可以参考一个标准螺母。按理说,有4-~5个以上的,多一个牙和少一个牙区别不大。牙的受力分布不是均匀的,而前3个牙占了绝大部分的力。

网友(2019-04-22):
黄工baba,学了一招!

网友:
可以用有限元分析做

网友(2019-06-18):
螺纹牙强度计算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单个螺纹牙计算抗弯抗剪抗拉强度,螺纹旋合一般大于3圈抗拉强度就足够,增加的圈数是为了保证抗弯强度。原来是旋合8圈,少了一圈按7圈计算相关强度够不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