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牙

楼主(2018-12-22):
梯形牙  螺距4.0   直径22.0    长度190.0     材料Cr40

各位大神有没好的方法和刀具,接牙G76可以接不?

网友:
梯形刀具根据螺距大小有涂层合金成型刀

网友:
接牙G76可以接不?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宏程序分层车

网友A: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

网友(点评):
用里面的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

哪里下载的???

网友(点评):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