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20钢排铁屑问题

楼主(2018-12-23):
20钢圆管车孔和外圆,很容易拉伤工件表面,出现几率很高。42的孔,转速1500,吃刀量0.3,走刀f0.1
外圆内控都很严重,且刀具不经用新刀20-30个工件就出现连续拉伤工件
刀具用京瓷tn60 东芝ns530,都差不多。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不尽感谢!!!

网友A:
可改变刀具的角度让铁屑出现断屑或改变排屑方向!

办法总会有的!

网友B:
换把刀具,注意刀具的排削方向,把铁削排往待加工表面,目前来看楼主选刀杆的刃倾角是不对的,建议看看关于刀具角度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改变刀具的角度让铁屑出现断屑或改变排屑方向!

办法总会有的!

十分感谢您的指导!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把刀具,注意刀具的排削方向,把铁削排往待加工表面,目前来看楼主选刀杆的刃倾角是不对的,建议看看关于 ...

谢谢您百忙中给出的指导!感谢!

网友:
有设计退刀槽吗?

网友:
首先我的承认我没加工过这种材料,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两种方法,第一,找刀具商解决,谁解决了买水的刀具,第二,分粗精车,量小了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就一个问题,缠屑。 导致工件刮伤,缠刀尖上导致刀片受损。
 解决方案,1.更换其他规格刀片2.加大精车余量,建议0.6-0.8.转速与F 进行调配,要保证铁屑能朝一个方向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毫无规律的乱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