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轴承上的标记

楼主(2018-12-23):
第一次注意到轴承上有这个标记,因为成对出现,所以请大家看看这个标记表示什么,还有类似的什么标记。谢谢~

网友A:
P5是轴承的精度等级吧,这个等级一般用于特殊场合或者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5是轴承的精度等级吧,这个等级一般用于特殊场合或者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是的,这是个双联角接触球轴承,P5精度,我猜上边的符号应该是个次序方向的符号。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在轴承上还有哪些类似符号?

网友B:
角接触轴承成对安装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接触轴承成对安装的方向.

正装和反装。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厂家,配好对之后做的标记,成对供应,安装时不会误装

网友:
配对使用的标志

网友:
出厂配对好的,这个标记是安装顺序和方向

网友:
这个标记说明了轴承的方向,根据丝杠的设计结构严格按照预定方向安装,否则将造成无精度、轴承损坏等严重后果。

网友:
DB或DF 或DT

网友(2020-01-13):
配对使用安装时出厂时标记的有。和P5还是P4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