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全压的概念不清楚,求大神点播一下。

楼主(2018-12-23):
一台离心通风的全压是1000Pa,是指比标准大气压高1000Pa吗?

网友:
这是表压,表压一般以大气压为0作为起点的压力。

网友A:
风机全压也叫压头,指的是气体通过风机后提高的能量
p = pd + pst =  g H

网友B:
风机全压是风机性能的一项参数,1000pa指的是在标准状态下(环境气压0.101mpa、20℃、介质密度1.2kg/m3),风机出口全压和入口全压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全压也叫压头,指的是气体通过风机后提高的能量
p = pd + pst =  g H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机全压是风机性能的一项参数,1000pa指的是在标准状态下(环境气压0.101mpa、20℃、介质密度1.2kg/m3),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