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鉴定下减速箱外壳是如何撕裂的?

楼主(2018-12-23):
请各位大神各抒己见

网友A:
这问题大了!工作时测没测过机体温度有多高?材料有问题吧?

网友B:
形位公差,同轴度,垂直度,跳跃度偏差,加上高速,或高负荷,造成的,其次,才是结构,材料问题,一般情况后者都有充分考虑。

网友:
楼主这个设备看着像是撞机了,移动中或者是旋转中突然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大了!工作时测没测过机体温度有多高?材料有问题吧?

刚刚运行起来,机体温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形位公差,同轴度,垂直度,跳跃度偏差,加上高速,或高负荷,造成的,其次,才是结构,材料问题,一般情况 ...

我怀疑是有旧裂纹+疲劳+震动+整盘螺栓扭矩不均匀

楼主:
画了一个简易的示意图,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机筒法兰盘和机筒外壳是一体件、减速箱与减速箱法兰盘为一体铸件,减速箱与螺杆连接(可视为一体),机筒外壳直接套在螺杆(内壁与螺杆间隙很小)

楼主:
@老鹰   诚邀版主

网友C:
挤出机吗,挤出压力太大,本来是要齐头拉断的,但是因为铸件局部强度不均匀,看起来好像是弯断的而已。

伸出的部分法兰的地方会有应力,螺杆的推力是很大的,挤的时候阻力大,,挤出不是连续,肯定有冲击,结果就拉断法兰头。

网友D:
机筒法兰盘与减速箱法兰盘之间有没有销钉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筒法兰盘与减速箱法兰盘之间有没有销钉定位?

有的!有销子

网友D:
如果结果设计没有问题,应该七八成可以归纳到减速箱整体铸造件的材料问题,分析下已经断裂铸件的金相组织。球墨铸铁在铸造时,工序没有控制好容易铸成白口铁,性能就不符合工况了。

网友E:
这是哪家的?前段时间朋友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结果设计没有问题,应该七八成可以归纳到减速箱整体铸造件的材料问题,分析下已经断裂铸件的金相组织。 ...

已经使用了7、8年的设备了,前段时间刚刚拆卸了一下连接部分(照片中断裂的位置)

网友(点评):
刚检修过,是不是装配问题?再就是有人乱动过运行参数,导致出料口压力过高?人为因素首当其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哪家的?前段时间朋友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国内知名挤出机厂家,厂家的人对此断裂也很疑惑,用他们的话就是 “Incredible”

网友(点评):
”难以置信“,”卧槽“

网友:
那最后一次是哪个上的螺栓,新手还是老司机,平时干活态度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运行起来,机体温度正常!

运行时振动有多大?箱体铸造完后一般要做无损检测,做过无损检测吗?查查检测记录。

网友:
受冲击了

网友:
又是问减速器,大概一个月前也是问减速器,结果对回帖毫无反应。
你的照片没有说明安装形式,是不是悬在半空中,看样子没地脚;工作时状态怎么样?
我怀疑问减速器的ID虽然不同,但却是同一个人,照片贴上来不少,可问题却没有交代清楚。你不是学机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一个简易的示意图,大家帮忙分析下

1,看设计是否合理,受力能否承受。
2,如果设计没问题,有可能就是和实际材料有关系了。

网友:
这得要多大的力啊

网友:
一般产品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设计错误,因为是批量生产。如果设备检修过,那就找维修工人吧,减速机轴向紧固不牢,工作时轴向串动,造成拉裂。根据以上图片以及群主回答的来判断,螺栓安装紧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检修设备之后,上电运行时必须检查(特别是重要部分),确保没有问题才可以交付生产使用。

网友:
赞成23楼的判断。还有可能的一点:固定螺栓有的没上紧!

网友:
有什么进展吗?

网友:
同轴度是不是不够,感觉减速机本身有裂纹

网友:
既然检修过,检修人员紧固螺栓不均匀可能性不大,对紧固过力却很有可能,造成螺纹损伤等暗伤,还有原厂有没有使用螺栓紧固剂,还有要求很高的螺栓是一次性使用的,拆卸后需要更换,这个应该不是,还有些其他原因,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问题严重了。

减速机怎么固定的?与减速机固定的滚筒是怎么支撑的?就用减速机体上法兰盘来支撑整个滚筒吗?

网友:
俺瞎猜猜哦!估计是机筒下面的支撑螺丝木有顶好,使机筒处于悬臂状态。时间长了应该会断!

网友:
呵呵, 看起来很严重啊

网友:
看断面感觉是由于受拉力过大,在45°斜面上的剪切应力过大断裂的,是不是有什么原因造成弯矩过大?

网友:
看图片断口好像有旧裂纹,如果有旧伤材料已受损,再加上其它因素。。。。结果如图。

网友(2019-03-12):
有没有断口的图片,多拍一些,另外螺栓的问题很可能是开裂之后的震动导致的

网友(2020-11-18):
先化验材料吧 不知道具体什么材质的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C:
挤出机吗,挤出压力太大,本来是要齐头拉断的,但是因为铸件局部强度不均匀,看起来好像是弯断的而已。

 ...

厉害啊,大佬

网友(2025-07-23):
做过受力分析没,有限元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