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牙螺纹铣刀铣螺纹

楼主(2018-12-23):
         找了一块废料,内孔车削到尺寸之后,用单牙的螺纹铣刀试着加工了一下,不错,因为牙型比较大,加工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慢,不是一次加工成型,分了多刀,走的就是螺旋线,用软件编程能好一点,方便省劲,手动编制宏程序,稍微有点复杂,不过网上有一些现成的铣螺纹宏程序,都可以拿来参考的。        问题是现在还有一款铣削螺纹的刀具,多牙的,貌似加工效率应该是比单牙螺纹铣刀会高一点吧,社区有没有使用过这种刀具的大神唠唠多牙螺纹铣刀和单牙螺纹铣刀的区别,多谢

多牙螺纹铣刀

网友A:
楼主用的这程序是CAM软件做吧!

多牙螺纹铣刀的效率应该高一些,但通用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这程序是CAM软件做吧!

多牙螺纹铣刀的效率应该高一些,但通用性不高!

有道理,一把多牙螺纹刀只能加工一种螺纹,单牙螺纹刀只要螺纹牙的深度足够,小的螺纹也可以铣削的

网友B:
单牙理论上是单一牙型的不同螺距,多牙只能是单一牙型的单一螺距,效率好。宏程序铣螺纹可以设置成G81的类似格式,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C: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D:
因为我们是大批量做螺纹加工的,前段时间试了下,也编了个宏程序,做能做,但M20以下不介意用,M20及以上可以考虑,还有就是梳螺纹铣刀效率是高,但要考虑尾部让刀的情况,我M16用12的梳铣刀铣了3刀还是有点让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牙理论上是单一牙型的不同螺距,多牙只能是单一牙型的单一螺距,效率好。宏程序铣螺纹可以设置成G81的类 ...

两种牙形适用的场合不一样,还是单牙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小公司或者产品换型比较频繁的公司一定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们是大批量做螺纹加工的,前段时间试了下,也编了个宏程序,做能做,但M20以下不介意用,M20及以上可 ...

小直径螺纹还是建议使用丝锥,效率会更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意思

层主有机会可以试一下,然后把经验拿到社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们是大批量做螺纹加工的,前段时间试了下,也编了个宏程序,做能做,但M20以下不介意用,M20及以上可 ...

这种最后多留1~2刀就好,调机的时候调顺了都好说

网友(点评):
留的刀数多了,效率就低了,做批量的不合算。

网友E:
想起当年面试,一个经理很装B的和我说,我们这边螺纹干的比较多,而且都是大的,说完在车间指着那个M80的和老夫说,这种丝锥大不大,没见过吧,很自信的样子。我回答,嗯,是没见过。(我话里的意思是你是煞笔吗?)然后谈工资的时候直接压我一半,说你连丝锥都没见过,用过,你能力是有点问题的,不值得这个价,然后我说,这种大螺纹直接机床引牙,人工回牙你确定效率高吗?工作量小吗?明明编个程序直接弄完的事…他表示还有这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当年面试,一个经理很装B的和我说,我们这边螺纹干的比较多,而且都是大的,说完在车间指着那个M80的和 ...

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不去也罢

网友(2019-08-29):
瓦格斯可以告诉你

网友F(2020-10-04):
这种用的应该蛮多的 ,特别是304 的材质 基本都是牙刀铣的  锥度螺纹不知道有什么快的办法  目前用ug 做感觉有点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用的应该蛮多的 ,特别是304 的材质 基本都是牙刀铣的  锥度螺纹不知道有什么快的办法  目前用ug 做感 ...

锥度螺纹对一些大批量的工件来说的话,用旋风铣加工是效率比较高的,但是小批量大直径的锥螺纹还是软件编程铣削的质量比较高

网友G:
瓦格斯,他那个软件也贼好用,傻瓜式编程。。。。我们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瓦格斯,他那个软件也贼好用,傻瓜式编程。。。。我们一直在用。

没接触过,有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G:
你网上搜一下即可,Vargus,他那个软件就是在线的,在他们网站上就有~叫Vargus Genius,但前提一定得是他们家的刀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网上搜一下即可,Vargus,他那个软件就是在线的,在他们网站上就有~叫Vargus Genius,但前提一定得是他们 ...

刀具不一样,角度不同,可能会导致工件加工报废

网友G:
所以推荐你他家的螺纹铣刀,很有名的,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推荐你他家的螺纹铣刀,很有名的,也很好用。

可以,有机会一定会试试的

网友(2021-05-10):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