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如何加工才能保证精度

楼主(2018-12-23):
(图片)

网友:
先加工好一端,然后做个工装 -----偏心的套,装在加工好的这一端,这样就可以加工另一端

网友:
批量件。
要求不算小。
帮楼主顶顶。

网友:
这个件,精度也太高了,帮楼主顶!

网友:
这偏心距公差有点大

网友:
偏心公差要求太高了。想不到好办法。

网友:
偏心距要求挺高,这粗糙度应该起码0.8吧,以前设计过曲轴磨床,但是磨的是一头长轴,一头短轴,长轴无心磨磨的,另一头曲轴磨

网友:
中走丝割一个大圆,中间有个小孔偏心,割开缺口,用2个螺钉抱紧,然后把工件插进去,

网友:
技术要求太高了,说说价格吧

网友:
这就要做专用工装喽

网友:
这公差太大  啥办法都做不出来

网友:
这个零件还是没看明白,两头轴公差和圆柱度要求很高,肩胛面要求也很高,粗糙度才要求1.6,可以车?
中间的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要求很一般,可是却是0.4粗糙度,不磨不行。有调质要求,粗加工后调质精加工?什么车床能满足圆柱度和偏心公差要求?还有需要什么样的刀具?

网友:
精度要求挺高啊

网友:
这个件5.2要求这么高,你φ4的孔没个圆柱度,粗糙度什么的?那这个高精度尺寸有什么用。
这个件很好做,想想做好了检具怎么做,工装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这个零件,我认为依靠去除材料的方式,肯定是没戏了。
原因很简单,这么一个形状的零件,肯定是要二次装夹,并且要借助专用工装了。大致顺序只这样的,

先做A基准和B基准
做完装入专用工装,工装以B基准和A基准定位零件,之所以B基准在前,肯定是主要依靠外圆柱面,次要依靠A基准平面,然后加工C基准

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B基准自身的公差带宽度为0.011mm,要求的C基准为B基准的距离公差宽度为0.008mm,即使不考虑专用工装与零件的配合误差,单单是B基准的公差带宽度就超出了最终的要求。

所以说,机加工基本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