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钢构变位机

楼主(2018-12-24):
工件(就是长方形横梁)长30米,重10T左右。人工上件完成后变换位置,顺时针旋转90到达一个固定位置,然后再逆时针旋转180到达一个固定位置。工件有三个位置。由于工件太长不想用首尾式变位机,有没有其他方式实现

楼主:
旋转轴就是沿着工件长30米方向

网友A:
30米?这个太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米?这个太长了吧

是的,就是太长才没考虑首尾式变位机。其实位置比较简单就变换两个固定位置

网友:
不考虑首尾式变位机原因的什么?担心扭成麻花?

楼主:
是的,工件太长,太重,做下来结构太强悍。

网友:
这个这么长呀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太长才没考虑首尾式变位机。其实位置比较简单就变换两个固定位置

这个太长了,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变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