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内键槽加工

楼主(2018-12-24):
如图所示,是这个零件的剖面图,左右对称,正中间有两个对称键槽,是否需要增加退刀槽,退刀槽尺寸多少。零件尺寸:内孔直径φ10mm,键槽长10mm,宽4mm,深度1.5mm,材料304,希望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没加工过,

网友A:
看你的工艺了,如果要插或刨或拉削,那需要退刀槽,如果你用电脉冲加工就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工艺了,如果要插或刨或拉削,那需要退刀槽,如果你用电脉冲加工就可以不用。

退刀槽的尺寸是否需要与加工方进行询问

网友(点评):
最好是,因为要看刀杆和刀头前部需要让出多少,按经验一般6-8毫米宽。深度比键槽深个1毫米。

网友B:
需要退刀槽的,插刀插到退刀槽位置。但是因为毂的键槽比较深,做成退刀槽明显影响整件的强度,所以一般设计师在键槽的尽头打一个径向的孔作为退刀槽,孔比槽宽大点

网友(点评):
所以一般设计师在键槽的尽头打一个径向的孔作为退刀槽,孔比槽宽大点--- 这个方法好!谢谢

网友:
要是插床加工的话,是需要退刀槽的,电火花加工就不用的,两种加工方式的成本可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退刀槽的,插刀插到退刀槽位置。但是因为毂的键槽比较深,做成退刀槽明显影响整件的强度,所以一般设计 ...

学习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退刀槽的,插刀插到退刀槽位置。但是因为毂的键槽比较深,做成退刀槽明显影响整件的强度,所以一般设计 ...

您的意思是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这样吧。

是的,不过不是对侧全穿,是打到键槽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不是对侧全穿,是打到键槽位置就可以了

我这个零件是对称的,对面也有一个键槽,并且壁厚只有5mm,不打穿很不好掌控进深。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图纸。

网友C:
用电火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火花加工

成本是不是会很高。

网友C:
不高,两个键槽,应该不超过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高,两个键槽,应该不超过60

谢谢!

网友:
机械标准件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退刀槽的,插刀插到退刀槽位置。但是因为毂的键槽比较深,做成退刀槽明显影响整件的强度,所以一般设计 ...

受教了

网友(2020-10-21):
不需车退刀槽,也不需打工艺孔.用数控盲孔通孔键槽插床吧,该机床是一种新式内孔键槽插床,综合了插、拉、刨床三者的优点 ,设计新颖,并采用数控技术和独特的内孔定心工艺以及特殊的进刀原理,它加工速度快,加工精度好;它能加工盲孔、通孔内键槽和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