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沉孔有什么特殊的用处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2018-12-24):
求大神解答 ,装的是22个M16×180的螺钉 ,其中20个孔是图1, 2个孔是图2

网友:
图一, 下面26镙钉沉孔,17.5是过螺孔,上面22,由于深度140,怕加工是孔位打偏,位置会偏差做的,如果这个深度,17.5孔位不偏差,22的孔可以省去,另一种可能,就是定位用。

网友:
圆柱头螺栓吧,给个全图看看

网友:
估计是回转支撑上的,这个沉头孔是增加螺栓的疲劳寿命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
感觉有点像磨具,像定位导向用的,第一个图是,直径22,深140 是主要导向,高精度定位,阶梯轴还是直径22,17.5,,17.5是完全出来,然后垫平垫,锁紧的下面是沉孔,,第二张,估计就是说螺栓打的沉孔(第二张我也猜不到,瞎猜的)

网友:
沉孔的作用是使螺栓头埋入零件内部,无超出部分,不影响外观以及,不影响外部结构

网友:
赞同2楼说的,怕孔位偏了,140挺深了。图2不就是最常见的沉孔么,哪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