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8-12-24):
请教一下各位做非标的同仁,你们一般采用何种表面处理进行防锈的?发黑?镀镍?镀锌?还是其他的。

网友A:
看你的应用用途:
涂油
镀锌
镀铬(亮铬/硬铬)
镀镍
发黑
喷漆
喷塑
浸塑
达克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应用用途:
涂油
镀锌

网友:
镀锌,镀铬,镀镍,发黑,喷漆,喷塑

网友:
要看零件什么材质了,
我们都做塑料件,不用防锈

网友:
(1)在钢铁制件表面涂上机油、凡士林、油漆或覆盖搪瓷、塑料等耐腐蚀的非金属材料。
(2)用电镀、热镀、喷镀等方法,在钢铁表面镀上一层不易被腐蚀的金属,如锌、锡、铬、镍等。
(3)用化学方法使钢铁表面生成一层细密稳定的氧化膜。如在机器零件、枪炮等钢铁制件表面形成一层细密的黑色四氧化三铁薄膜等.。

网友:
学习了,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