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组作为基准的含义

楼主(2018-12-24):
小弟在随便看图纸时发现一个不懂之处向大家请教。图是我自己后来随便画的,尺寸不全。想问一下这个基准B是什么,还有30°需不需要标注。

网友:
有个EQS 均匀分布 就不用标度数了吧
然后B基准应该是φ10孔的圆柱理论中心线

网友A:
首先按照图纸标注去解读:B基准是6个孔组成的孔组的轴线。也就是6根轴线。30度的尺寸负责给6个孔定角度,是需要的。

再次,挑挑刺。如果零件就是这么简单,我认为图纸标注值得商榷
1. A基准作为第一基准显然是不合适的,按照现在零件的样子,选一个圆柱端面作为第一基准既符合安装要求又有利于测量
2. B基准就没必要标注了。只有这么几个特征,如果没有需要B基准的地方,而标注出来一个B基准。是多此一举的。

网友:
一般标30°是空位置有要求的,要么写上跨中均布,要么就标度数,图中没有标注基准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按照图纸标注去解读:B基准是6个孔组成的孔组的轴线。也就是6根轴线。30度的尺寸负责给6个孔定角度,是 ...

十分感谢你的解答。不过不合适的原因是什么不太明白,是因为这零件太薄了所以A基准不合适?是只需要以一个圆心为基准,不需要以轴线为基准?

这个图就是单纯为了提问画的,没啥实际性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解答。不过不合适的原因是什么不太明白,是因为这零件太薄了所以A基准不合适?是只需要以一 ...

不适合作为A基准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 安装,测量的时候,圆柱孔都不是第一接触的面,如果选择这个孔作为A基准,会造成设计基准,测量基准,安装基准的不统一。而这个不统一,是本可以避免的。

2. 圆柱孔的长度太小,很容易造成较大的测量误差,如果作为第二基准是没有问题的。作为第一基准就就不合适。

网友(点评):
就法兰的使用环境,圆柱孔肯定应该是第一基准,如果是钢板直接划线,肯定会先画圆心,再等分做安装孔,如果棒材车床外型,就更不用说了,测量上,测量周围孔到圆柱孔距离也很容易

网友(点评):
你们俩说的是不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