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加工中心工作台铁屑清理

楼主(2018-12-24):
我做一套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的设备,想请问一下,加工中心,每次做完零件后,吹扫铁屑是怎么做的?如果需要装风刀什么的,需要装在那里?

网友:
加工中心上的铁削直接在工作台上用风枪吹吹就行,如果要装的话,可以装在工作台两侧,并且有软管连接,能调整最好

网友:
这个简单,用电磁阀控制吹气的动作,侧边再增加两个米思米的喷嘴,可以实现在线喷气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