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插入图片问题

楼主(2018-12-24):
在CAD中插入的图片,刚开始图片是可以看到的,过段时间后,图片内容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方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使图片一直可以看到

补充内容 (2018-12-25 08:15):
我插入图片的顺序是:

1.用QQ截图;

2.然后把截图剪切到WORD文档中;

3.再把WORD文档中的图片剪切到CAD中,WORD文档中的图片并没有保存下来。

补充内容 (2018-12-25 08:17):
这样插入的图片,再打开CAD的时候是能看到的,过一段时间后,大约一个月左右,有些图片就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方框。

网友A:
图片在你电脑里边的位置不能变,不能删除,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点评):
插入的图片是我剪切,复制到CAD上面的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原始图片不要移动或删除,也不要改名,编辑之类的

网友(点评):
没有原始图片,我截图之后直接再剪切到CAD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在你电脑里边的位置不能变,不能删除,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那没办法了,除非你在原来的路径位置上放一个和原来内容一样文件名一样的图片。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再看看别人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要插入光栅,插入ole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插入的格式是Jip的吗?这个是有要求的。

网友(点评):
我插入图片的顺序是: 1.用QQ截图; 2.然后把截图剪切到WORD文档中; 3.再把WORD文档中的图片剪切到CAD中,WORD文档中的图片并没有保存下来。

网友:
cad里面插入,选择ole对象,然后选择画图板,把你的图片复制到画图板里面,这样插入的图片不会随原文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