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选用多大减速电机

楼主(2018-12-24):
刚接触非标设计,请教高手们,如果我用一皮带机输送物体,物体总重约25000KG,输送倾角+2.5度,提升高度1.57m,驱、从动滚筒直径均为450mm,皮带机长度36m,每45秒间歇运动距离为706.5mm。减速电机与驱动滚筒间通过链轮链条传动。
问1. 需要多大转矩才能让驱动滚筒带动皮带机作运动。
问2.应该选用多大扭矩减速电机。

网友:
太重了,没有合适的电机来选型啊,减速比要选的最小。

楼主:
看来只有减少皮带上重物来实现了,谢谢上面两位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玩25吨的,应该自己会算啊,就算不会,也可以花大价钱请个好工程师了

网友:
电机公司有标准的选型计算,你看看就知道了,p=fv。。。。。公式一个个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