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怎么画 摆动角度的 虚线框?

楼主(2018-12-24):
就是 摆到另一个   终止角度的 位置的  虚线框?

网友:
用交替位置视图。做了个屏幕录像的视频,传上来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
【封套】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
SW工程图,有这个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
參考
或是 "虛線" 工程图

移除相切面的交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咋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用啊?

在組件工程图,再加入粉紅的零件工程图就是.

网友:
工程图   --位置交替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

交替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