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卸双头螺栓的问题?

楼主(2018-12-24):
如图所示,拆螺栓前,螺栓上放了3个螺母ABC;为了方便套筒套下去,此时ABC没有锁紧,互相有一定的间隙;将套筒套在螺母C上以后,开始旋转,将螺母CBA夹紧然后带着螺栓从加工件中出来,出来后遇到一个问题,螺母ABC此时处于互相并紧的状态,但是没有办法保证他们共面,也就是C状态,基本上出现的是D状态,然后拔不下来了,手拆都是可以从上面拿出来,因为是准备做自动的,想要从下面拿出来,各位有木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方案1:套筒上方接电磁铁,模拟手拆的效果

方案2:套筒加长,用电磁铁从侧面吸出

方案3:套筒做成左右两个零件,拆的时候分开

网友(点评):
方案3,我觉得好实现,也好控制

网友B:
有专用的拆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套筒上方接电磁铁,模拟手拆的效果

方案2:套筒加长,用电磁铁从侧面吸出

套筒也是铁的,分开这个倒是不错,我看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拆卸器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你知道叫啥么?

网友B:
双头螺栓拆卸器

网友:
用钻夹头!不用上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头螺栓拆卸器

是这个,但是会破坏螺纹的,这个螺栓要回收再利用的

网友:
有多种,发动机,压缩机常用

网友:
这种拆卸自动化设备通常旋转弹性锁紧机,但拆螺纹的先后顺序要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