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纤维丝打结检测缓冲机构

楼主(2018-12-24):
设计的检测玻璃纤维纱线是否打结的检测机构,带缓冲,当纱线打结,无发穿过小孔,出发接近开关,停机,下面重锤缓冲停机前的一端行程,防止纱线拉断或损毁结构,布置大家有什么其他建议。

网友A:
楼主,帮你顶一下,虽然我没有看懂,纱线在哪?穿过那个小孔?
就第一个图,最后左边是检测机构吗?然后右边是绕线的?然后是干嘛的呢?
抱着学习的态度来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你顶一下,虽然我没有看懂,纱线在哪?穿过那个小孔?
就第一个图,最后左边是检测机构吗?然后右 ...

前面是检测复位

网友:
楼主,这样一弄,清晰多啦!!!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接近开关在哪个位置?

网友B:
个人以为,重锤应该有一个角度,或者把让出线端的玻璃纤维垂直于重锤摆杆。

现在的结构,即使前面有打结的地方,被卡住,重锤也不容易翻起来,楼主分析一下受力就知道了,玻璃纤维上巨大的拉力,只有一小部分转化为让重锤翻起来的扭矩,并且重锤自身还有惯性。可能的结果是:重锤还没有翻起来,玻璃纤维已经断了

前面检测的部分,非常省空间,应该关注的点是不要机构卡死。另外,我有一个更简单的想法,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玻璃纤维应当是摩擦力超小的,因此,让一段玻璃纤维倾斜向上,在上面穿一个金属圆片,圆片内孔略大于纤维直径,正常情况下,圆片会在重力作用下滑到最低处,当有绳结以后,就会被带走。仍然是放传感器检测圆片的存在。这一节倾斜的纤维长度作为缓冲

优点是:结构简单。 缺点是:需要比较大的长度方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以为,重锤应该有一个角度,或者把让出线端的玻璃纤维垂直于重锤摆杆。

现在的结构,即使前面有打结 ...

谢谢回复。
1、我那个重锤摆杆可以调整角度
2、玻璃纤维丝很粗,不容易断,当前面被卡住的时候,我后面的运动机构还是带着玻璃纤维丝向前运动,玻璃纤维丝弹性很小,重锤的重量根据玻璃纤维丝的拉力已经计算过了,和我弹簧的刚度,压缩量还有重锤的摆角还有玻纤摩擦力有关。
3、建议的方案是最初方案,行程太长,需要大空间就pa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