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给小弟指点指点配合适的减速机

楼主(2018-12-24):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步进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机带丝杠加载40T的力

计算过程如下:丝杆选的是TBI的滚珠丝杆,型号是SFV08020,额定静载荷是90719kgf,最大负载是40T,400KN,约为40816kgf
                              步进电机选择130步进电机,额定输出扭矩为50NM
                              根据公式T=FL/2πη 计算出需要的扭矩为1415.428NM
                              选择减速机的减速比30

现在的问题:由于空间有限,需要用涡轮蜗杆减速机或者直角减速机 但没有合适能达到1415.428NM的减速机

                           希望大神能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设备主要的需求就是能加载40T的力,对于其他方面并无特殊要求

网友A:
你这里的步进电机的额定扭矩50Nm是指最大扭矩还是连续运转的扭矩?如果是最大扭矩,你的负载要乘以30-50%,如果是连续运转的扭矩,也需要留一点裕度,负载一超,步进电机就可能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步进电机的额定扭矩50Nm是指最大扭矩还是连续运转的扭矩?如果是最大扭矩,你的负载要乘以30-50%, ...

这个是连续运转的扭矩,您说的也对,我忘记留余量了,那就选择100减速比的减速机,苦于现在没有合适的减速机

网友B:
兄弟你型号没选对而已,粗略估算你的功率不能低于8kw,所以你得找更大的那种减速机,wpwdks,淘宝一下可以看见,至于法兰配对自己做个法兰即可,他那种法兰一般配三相电机,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型号没选对而已,粗略估算你的功率不能低于8kw,所以你得找更大的那种减速机,wpwdks,淘宝一下可以 ...

谢谢!我刚问过客服了 确实是有大的,还是我不会选信号 谢谢您了
南京鹏运机电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9-04-17):
老哥,你这个方案做了吗?没做的话我可以帮忙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