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表面清洗不干净

楼主(2018-12-24):
淬火后零件表面有油污 经过清洗之后还是清洗不干净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如何解决

图1清洗之后

图2淬火之后

图3回火之后

网友:
用什么清洗剂,什么清洗工艺

楼主:
|biggunner发表于 12-24 15:59用什么清洗剂,什么清洗工艺
清洗剂 N310  翻转 气泡 加高压清洗 水温60度

网友:
是清洗剂残留干了的印迹吧,清洗剂洗完了还用清水冲洗吗

网友:
总有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会出现!我们镀锌也这样。

网友:
热处理清洗,不是很难!

网友:
楼主方便留联系方式么?我们专业热处理服务。VX:1052328464 .

楼主:
|wu__xy发表于 12-24 16:33是清洗剂残留干了的印迹吧,清洗剂洗完了还用清水冲洗吗
不像印迹   清洗之后直接回火了

楼主:
|llh2253发表于 12-24 17:11楼主方便留联系方式么?我们专业热处理服务。VX:1052328464 .
等我能做主了 再跟你联系

网友:
清洗剂选择的不太好吧,应该选择针对这种油污的清洗剂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2-24 19:51清洗剂选择的不太好吧,应该选择针对这种油污的清洗剂
淬火油是W72型号的  没办法外资都是统一管理 采购 只能生产中寻找解决方案

网友:
晕!密码丢了,没法登陆!

楼主!
你想解决问题,要么自己仔细观察,认真分析,多方面了解设备、介质等多方面的性能性状。
要么,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你这样提问题,坛友大多只能靠猜!

想了解几个问题:
1、设备,是什么设备?多用炉(日系、欧系)?连续炉?清洗是一道还是两道?是双室双槽、单室双槽、单室单槽?
2、什么油?等温油还是快油,油的粘度是高还是低?油用多久了?油的脏污程度?粘度变化?
3、清洗剂,是哪家产品?品质如何?是否适用?工作液浓度多少?使用多久了(多久没更换)?脏污程度?
4、清洗是一直洗不干净?还是以前很好,最近洗不干净了?
5、淬火出油后,取一两件工件,用溶剂擦,看能否弄干净,看回火后效果如何?依此来判断清洗过程的问题?
先说这么多,楼主有问题尽管问我,7楼也是本人。不管其他,多认识一个朋友对彼此都没坏处!

网友:
淬火后的油冷液是什么油品?

网友:
看来楼主使用专用设备清洗的
注意:喷头的角度。虽然工件旋转,但是角度设置不好,还是洗不干净。喷头数量,一般清洗机中喷头数量都比较多。喷头出来的流速够不够快
注意:烘干。如果不烘干,清洗液到处流,会显得很不干净
注意:如果清洗剂变质了,洗出来的零件表面都是锈,一大片,没洗的没锈

12楼的怀疑有道理
如果你的清洗剂变质了,那问题就大了。浓度用糖量计,细菌用培养试片,这些都很便宜,只是常规的维护。你要认真观察液体浸泡的箱壁、管壁,如果发现长出东西来了(可薄可厚的黑色胶状物,非常恶心),那你麻烦大了。马上找清洗剂供应商,让他们来想办法。不要去抠、不要用火烧,因为没用
出现这种情况,十有八九你们的清洗机不是不锈钢造的,要全部用不锈钢。

网友:
你这个怎么感觉像是清洗剂干了之后的样子,清洗完了用清水充过一遍了吗?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做技术首先要学会把问题说清楚,就这么点事还能出什么幺蛾子不成,做清洗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清洗的问题都不复杂,出问题了就排除法找原因,12楼哥们思路就清晰的很

网友:
是不是要酸洗啊

楼主:
|默默守_q0406发表于 12-24 22:11晕!密码丢了,没法登陆!

楼主!

你想解决问题,要么自己仔细观察,认真分析,多方面了解设备、介质等多方面的性能性状。

要么,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你这样提问题,坛友大多只能靠猜!

想了解几个问题:

1、设备,是什么设备?多用炉(日系、欧系)?连续炉?清洗是一道还是两道?是双室双槽、单室双槽、单室单槽?

2、什么油?等温油还是快油,油的粘度是高还是低?油用多久了?油的脏污程度?粘度变化?

3、清洗剂,是哪家产品?品质如何?是否适用?工作液浓度多少?使用多久了(多久没更换)?脏污程度?

4、清洗是一直洗不干净?还是以前很好,最近洗不干净了?

5、淬火出油后,取一两件工件,用溶剂擦,看能否弄干净,看回火后效果如何?依此来判断清洗过程的问题?

先说这么多,楼主有问题尽管问我,7楼也是本人。不管其他,多认识一个朋友对彼此都没坏处!

多谢指点一二   以后会提供详细信息

网友:
您淬火的材质是哪个牌号,用的是酸洗清洗剂还是碱性清洗剂?18320207686,加微信 讲解一下您操作的比较详细的过程,我相信会有答案的。

网友:
缺少漂洗工序,导致清洗剂残留。

网友:
常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