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孔网格控划分

楼主(2018-12-24):
一张长宽均为1000mm,厚30mm的钢板,间隔30mm,打满直径10mm的孔,现在想用simulation其进行有限元分析,网格划分时试了好几种网格大小均提示失败,求大神指点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等待知情人的帮助

网友:
提示内容是什么?

网友:
上图,看错误提示是啥

网友:
因为有圆弧且直接相对较小,划分网格时应该使用曲率选项

网友:
10相对于1000太大了,划分网格太细运行要么就是报错,要么就是运行几天几夜都算不出结果,需要简化

网友:
选择曲率划分,调整下网格最小大小到10运行下

网友A:
运行内存不到2gb,不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内存不到2gb,不算太大

好的,我试试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