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风机如何检测是否正常工作以及抽风管道堵塞

楼主(2018-12-24):
大神们给给意见想法,现在在弄一台小设备,设备上面有抽风系统,用于吸附排掉热切产生的废气。
目前,需要检测抽风机是否正常工作以及是否有管道堵塞,能够输出有一个反馈信号,目前想法是
添加数字压力传感器,检测气压变化,但是,先在在抽风口处增加了用于过滤颗粒的过滤网,会导致
负压变化甚微,表头基本很难检测,会频繁的报警,输出信号,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想法,谢谢

网友A:
在出风口安装几条彩条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出风口安装几条彩条布

出风口会接驳到专门的排废气管道

网友:
被抽的废气压力是多大?

网友:
负压变化甚微?只要量程合适啊

网友:
还是用机械的比较合适,用个风阻带动的拨片带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