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菱形销改成普通圆柱销妥否?

楼主(2018-12-24):
1、菱形销是不是为了定位这个孔
2、换成圆柱销妥否

网友:
好好看看机械制造加工那本书,一面两销,为啥一个必须菱形销

网友A:
一面两销属于过定位,菱形销能消除过定位。
现在的加工精度都高了,很多非标设计都是直接2个圆柱销定位,基本没啥问题。
可以换,或者使用别的方式,类似槽等消除过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面两销属于过定位,菱形销能消除过定位。
现在的加工精度都高了,很多非标设计都是直接2个圆柱销定位, ...

这个菱形销是为了定位那个孔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菱形销是为了定位那个孔的吧?

是定位,只定一个方向的自由度,比如Y轴限制,X轴不限制。

网友:
仔细的看了你的图可以换成圆锥销^_^

网友:
两个圆柱销会产生过定位,菱形销是为了“让开”两者中心距误差、安装干涉的,限制绕Z转动的。

网友:
理论是理论,实际看现场。我们公司现在做定位基本都没用菱形销了。都是两个圆柱销。

网友:
我学习的时候,怎么感觉老师都没有教过菱形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