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法线平均长度极限偏差Ew参考值”中“平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2-24):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这样一句话,“表14-1-57给出了公法线长度极限偏差(上偏差Ewms,下偏差Ewmi),供选择时参考”,这里面没有“平均”字样,但翻到对应表格时,表头是这样的“表14-1-57 公法线平均长度极限偏差Ew参考值”,多了个“平均”字样,
请教:“平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图上给出公法线长度及公差不是为设计给的,是为加工、检验给的,而检验一个齿轮是否合格,最有效实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公法线来检测,加工、检验要检测一个齿轮公法线是否合格要测出一组来才合适,所以就有了平均值。

网友:
记得好像是公法线长度的平均值,找课本去看看定义。

网友:
2楼的多组,然后平均?这概念估计是非官方的哟。
假设有个齿轮长得很任性,公法线不同齿组间,一会长一会短,但平均下来合格,那么这个齿轮究竟合不合格?

网友(点评):
看5楼软件。。。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