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轴的键连接

楼主(2018-12-24):
求助各位大神,减速器输出轴和输入轴的轴端的轴伸处用(C)单圆头平键有什么好处?相比A型平键呢?

网友:
普通平键(GB1096-2003)分为三种结构形式
A型为圆头普通平键,
B型为方头普通平键,
C型为单圆头普通平键。

坐等大神回复。
学习一下。

网友:
你没下车间看他们装配干过活吗?C型就是有个缺口,可以先装轮再敲键进去。A型是封闭的,不会跑出来。

网友:
长度自己选择,不存在键比轴孔长的现象

网友:
我们常用平键

网友:
主要根据键的长度来选择吧

网友:
还是A型,轴槽两端封闭,不会跑出来好,如果轴搞成开口,又要设置螺钉顶紧,又怕掉件,特别是老机器。虽然说开口的可以
先装榖再敲键,但是如果是比较紧密的配合,根本对不正。

网友:
用哪个主要看结构。

网友:
我不用键,增加误差,正反转精度就会低一个级别
涨紧套,花键等等等等的连接方式更好。

网友(2022-10-23):
长度自己选择

网友:
看装配便利性,还有结构限制,使用效果两种区别不大,如果需要调节位置,我比较喜欢做成单边开口抱住的结构,安装简单,也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