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机械设计水平往返运动

楼主(2018-12-24):
我有一个长的横梁,求一种传动,能在横梁一侧带动横梁水平左右往返运动,范围在正负10mm ,能够精确调节浮动范围。现在用的凸轮  不大好用
如图  横梁左右往返运动,最大范围正负10mm ,有时生产需求最小要调整到正负3mm。横梁大概40kg  频率能否也做成可调,最大10秒一个周期  最小5秒一个周期  现在就是频繁的更换凸轮

网友A:
“一侧”,是不是传说中的“一端”?
“左右往返运动”,是不是“轴向串动”?
精确调节浮动范围,范围是多少?
横梁的重量大概多少?
串动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侧”,是不是传说中的“一端”?
“左右往返运动”,是不是“轴向串动”?
精确调节浮动范围,范围是 ...

大侠这么有耐心!

网友(点评):
一边喝早晨的咖啡,想琢磨一下,可被一大堆信息给卡住了,喝咖啡都没味儿了。

网友:
你这是要做焊接用的摆动器是吧?

网友:
就实现的方式来说,凸轮似乎结构最简单

网友B:
就好像我要改装我的车,请问需要什么轮胎,什么排气管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好像我要改装我的车,请问需要什么轮胎,什么排气管之类的问题

社区惊现有车一族

网友:
这个到底有多长?

网友:
拍个图片过来,画人图也行呀

网友C:
看来是年底了,不忙啊。喝的什么咖啡,推荐下

之前跟您学的多实体的方式,已经是工作中使用了,的确很方便,回头有问题再多讨教。

网友:
我低头看看了我的一排车钥匙,低调不语。。。。。。。
我是歪楼专业户。。。。。。。。

网友:
修车工啊

网友(点评):
修车工会用绿把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年底了,不忙啊。喝的什么咖啡,推荐下

之前跟您学的多实体的方式,已经是工作中使用了,的 ...

啥多实体?好奇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多实体?好奇下下

inventor 软件的多实体功能。下面是大侠帖子的链接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2-25 07:36 本帖最后由 Cavalier_Ricky 于 2018-12-25 08:18 编辑

“一侧”,是不是传说中的“一端”?

“左右往返运动”,是不是“轴向串动”?

精确调节浮动范围,范围是多少?

横梁的重量大概多少?

串动频率是多少?
大神,专业术语我也不懂,求帮忙解答

网友(点评):
老大啊,我问的那些,就是我的能力下解决的必经之路啊。。。

网友(点评):
大侠 我昨天把你的问题都补充在一楼了 能看到吗?我这已经传上去了。。。跪谢跪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年底了,不忙啊。喝的什么咖啡,推荐下

之前跟您学的多实体的方式,已经是工作中使用了,的 ...

今天才知道昨晚是平安夜。。。还不忙???

我在车间一直喝麦斯威尔的特浓(速溶)。味道好,容易撕开,容易化开不结坨子,水温也不用很高。

Inventor,不知你现在用的是哪个版本。

如果用的是2015~2019版本,好好期待一下2020版本吧。

整体反应会快不少。零件环境,尤其草图,会顺畅很多,这个版本才能叫改进了的版本。

网友(点评):
大侠 能帮我解决下问题吗 跪求 跪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才知道昨晚是平安夜。。。还不忙???

我在车间一直喝麦斯威尔的特浓(速溶)。味道好,容易撕 ...

原来一直雀巢速溶,刚刚开始中原G7三合一,总被咖啡机煮咖啡的鄙视。圣诞快乐!

Inventor 原来最早学习是2011,后来2012体验太不好,还是用的2011,后来直接2014,2015,最近装的2018,感觉还是有些进步,2015没有删除,要不原来的设计读不出来标准件。

现在焊接件一般都用多实体做,直接用零件出工程图,方便多了,复杂的焊接再转成装配体。
原来装配体习惯建个参数表,然后所有必要零件直接跟参数表关联,也是为方便修改。

网友(点评):
大侠能帮我解决下问题吗先 跪求跪求

网友(点评):
跟2018,我用着都很上火,2020会有很大的改进,真正的改进。等明年四月份吧。

网友(点评):
还有,龙谷兄,你不拿出来我在二楼问的那些问题的信息,没人能帮你。这不是能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才知道昨晚是平安夜。。。还不忙???

我在车间一直喝麦斯威尔的特浓(速溶)。味道好,容易撕 ...

嗯。等出了新版本再体会吧。

楼主还急呢,你好心准备回答他的问题了,他还是没看到一样,只知道问问题怎么解决。要问问题,就先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点评):
我在一楼都补充上了。。。 能看到吗 还是没传上去。。

网友:
用曲柄滑块结构不是可以实现吗, 调节转动曲柄的长度就可以调节振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