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模块化设计和橇装化设计?

楼主(2018-12-25):
        这几天出差参加一个项目的技术审查讨论会,会上有一个专家提出了不要混淆产品设计的模块化设计和橇装化设计的概念,同时,他也提出了模块化设计和橇装化设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一直也在做这方面的设计工作,但是关于模块化设计和橇装化设计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规范,让大家去遵守。我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而且很多人也在网上寻找这种标准或规范。

各位社友如何理解模块化设计和橇装化设计这两个概念?你们在产品设计中如何进行模块化设计或者橇装化设计?

网友:
模块化设计,不是太新的概念。很多产品中都有应用,机床设计里就有模块设计的方式,很多的电子结构(雷达、通信)也是这样。减速器设计模块化有国家标准,也就是大概40-50种齿轮可以拼成几乎可以满足速比要求的减速器
橇装化设计?没听说过

网友:
模块化?跟是不是异地组装没关系吧。主要是功能上的概念吧。

橇装化?主要是异地组装,还要考虑搬运的包装或夹具之类的吧。主要是组装场地和安装场地不同吧。

瞎琢磨的。

该干我自己的活儿了。

网友:
砖家玩的是概念,干的活却比你还粗或根本干不了你的活。

网友:
模块化设计,我的理解是依照统一的设计标准,使不同的功能模块,甚至设备之间可以依照统计的接口完成对接,这个对接应该包含机械对接,电气对接和软件对接。就是设备完成机械上的物理对接后,电气和软件通过迅速的设置或切换就可以开始使用

举例就是:电脑配件里面的USB接口的产品。物理接口统一,电气接口统一,很多外设真正做到了免驱,即插即用。这就是最佳的模块化设计

再往大的举例,变形金刚

撬装设计,恕我见识少,听都没听过

网友:
橇装式结构的特点为:

  1.便于安装,便于迁移:橇装式设备的生产、组装都在工厂内完成,现场安装工作量少,只需完成接口管道及外部电气的连接就可以工作;由于功能组件集成于一个整体底座,可以方便地整体迁移。

  2.设计紧凑,占地面积小:橇装式设备结构紧凑,比传统的安装方式减少占地。
网上抄的。

网友A:
个人理解,模块化设计相比于撬装化设计概念要小一下,比如电气里的  降压模块只可以完成电压变换,石油设备里的 汇流撬包含阀门,管汇等各个模块,可以完成石油汇流功能。模块一般不单独使用,撬可以搬来搬去,单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模块化设计相比于撬装化设计概念要小一下,比如电气里的  降压模块只可以完成电压变换,石油设备 ...

昨天会议上专家的意思是模块化设计的概念包含橇装化设计。

网友(点评):
橇装化,最初看到还以为是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会议上专家的意思是模块化设计的概念包含橇装化设计。

看来是理解反了。

网友:
橇装化也只是模块化中的一种,橇装化设计主要针对的是机械安装。主要是为了节省更换时间提高维修时的效率。最经典的的应用电箱中的卡槽安装。现在好多PLC模块都是橇装设计的。

网友:
模块化设计相比于撬装化设计概念要小一些吧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B:
模块化是应用于批量化生产的吧,比如模块链板、滚筒、链条类的,或者理解为可批量生产任意组合,撬装化理解为大型设备的生产中分成便于安装运输的分组方式而不可批量的生产方式吧,自己瞎想的没有什么依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化是应用于批量化生产的吧,比如模块链板、滚筒、链条类的,或者理解为可批量生产任意组合,撬装化理解 ...

模块化设计,你理解的不对,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