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有没有这种轮子?

楼主(2018-12-25):
内圆是个带齿的转轴,绿色的是个可活动的铁片,绿色上的那个红点是用来活动的眼,中间插根小铁棍,可以向左面摆动,
不能向右摆动,因为有那个黑色的卡柱卡着。也就是说当内圆齿向左转动的时候是带不动蓝色的外圆的,当内圆齿向右转动的时候就可以带动蓝色外圆一起转动。有没有这种现成的轮子。还是说的自己加工。

网友A:
单向传动的不就是飞轮吗?
但感觉你这个内圈向右转会带动外圈向左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传动的不就是飞轮吗?

是的,但是左转的时候是带不动,蓝色的外环的,只有右转的时候齿被卡主就能带动蓝色外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传动的不就是飞轮吗?
但感觉你这个内圈向右转会带动外圈向左转

不会向左转的,向右转的时候齿会被铁片卡主,外圈会向右转的,内圈向左转的不会带动外圈

楼主:
有图么,我就是个外行,不懂这种轮子。

网友(点评):
上网一搜就有了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差不多就是那个原理,但是外面套个外环。里面差不多就是这个图上的概念。但是没此图做的这么复杂。越简便越好。

网友(点评):
能达到效果的才叫越简单越好,达不到效果的怎么简单都没用。。。

楼主:
应该是这种模式的,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轮子。 timg (2).gif

网友:
自行车飞轮?

楼主:
需要个一体的,这种结构的轮子。

网友B:
自行车后轮链轮的那个内部装置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个一体的,这种结构的轮子。

自行车飞轮本来就是一体的,淘宝十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后轮链轮的那个内部装置就是这样的

但是那个太大了

网友C:
楼主拆一个自行车后轮轴就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一个自行车后轮轴就能知道。

嗯原理我晓得,但是那个太大了。貌似只能我自己制作一个。谢谢昂‘’

网友D:
淘宝买个单向轴承就好了

网友:
这是攻关项目啊

网友:
装个单向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E:
超越离合器能被楼主描述成这样,也是没了谁了。

楼主文字功底及配图不错,至少我能看懂。

网友:
单向轴承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个单向轴承就好了

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越离合器能被楼主描述成这样,也是没了谁了。

楼主文字功底及配图不错,至少我能看懂。

对机械方面一点都不懂,纯粹瞎想的,就按自己的想法描述,见笑了、

网友:
没骑过自行车?

楼主:
骑过,但是那个太大了,不实用,我是想用一个长的转轴然后把两个轮子套在转轴上,但是两个轮子方向是反的。

网友:
单向轴承技能搞定了,需要多大轮子再设计加工。

网友:
自己加工吧,市面上没有见过这种轮子,就算结构相同,尺寸也不同的

网友:
棘轮扳手,了解一哈

网友:
单项离合器?

网友:
自行车后链轮里的棘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