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中心距计算求助

楼主(2018-12-25):
已知两链轮齿数为14,链条节距为12.7,
根据公式  X0=2a0/p+(Z1+Z2)/2+FP/ao  先给一个大概的中心距500 F=0 算出节数X0=92.74 取整数X0=94 反推出中心距a0=508
但是装配中发现94节链条中心距小了 93节又短了一点点 实际应该是更靠近93节。
想请教下各位大佬哪里出问题了,新手大佬手下留情!!

网友A:
500*2/12.7=78.74节
因为链轮为等径14齿。
故:78.74取整78节+14节=92节
链轮中心矩:78*12.4/2=483.6mm(483.5mm)
若认为此尺寸小了,那78.74节向上加两节=80节
链轮中心矩:80*12.4/2=508mm(总节数=94节)
建议不要采用奇数数量的节数,会有半扣。传递力矩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2/12.7=78.74节
因为链轮为等径14齿。
故:78.74取整78节+14节=92节

中心距508 节数94 结果太松了 稍微卡一下链条就脱出来了

网友B:
你2个链轮都固定的吗?总得有一个能调啊。。。

网友:
你要算出理论值,然后加装涨紧轮

网友:
张紧是少不了的,即使计算准确, 实际精度和链条长距离本身自重的下坠,都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个链轮都固定的吗?总得有一个能调啊。。。

都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2个链轮为什么都固定呢?一般都要一个能调节的啊。链条都是越用越送,两边都固定的话,这问题还是会继续有啊。。。。这是设计考虑不周。。。

网友(点评):
越用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