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中间转盘每分钟转3~4下

楼主(2018-12-25):
如附件的一个机构,是一个测试弯曲试验的装置,中间转盘穿出一根导线,下面悬挂重力物。 但是怎么样才能让中间转盘每分钟转3~4下呢,开始想着用电机连接,但是会跟重力物干涩,特想论坛的老哥请教下,求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蜗轮蜗杆

楼主:
就是仿制一套附件是设备,那设备我没搞懂,电机是怎么带动转盘,每分钟3~4转的

网友(点评):
看图片,电机带了一个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机输出可能是用摩擦轮与转盘边缘接触,带动转盘

网友:
这是搞研究啊

楼主:
我想用电机带动中间的转盘,但是电机没法垂直安装转盘上下,因为有重力物需要空间,会产生干涩。 所以很苦恼用那种方式带动整个转盘

网友A:
这是线缆弯曲疲劳测试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线缆弯曲疲劳测试用的吗?

对的,我也做个类似的设备,想个简单的方法带动中间转盘

网友:
最直观的是齿轮带齿圈,至于传动方式,种式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也做个类似的设备,想个简单的方法带动中间转盘

如果只需要180度的正反转用旋转气缸是比较简单的。如果要360度多圈旋转,可能就需要用到电机了。普通的步进电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需要180度的正反转用旋转气缸是比较简单的。如果要360度多圈旋转,可能就需要用到电机了。普通的步 ...

我也是选的用电机,主要发愁电机怎么带动整个转盘,因为转盘垂直方向需要挂个重力砝码,会对电机产生干涩。

网友:
把转盘下的轴加长

网友B:
照片里面这种不就行了吗?电机加减速机带一个齿轮驱动大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里面这种不就行了吗?电机加减速机带一个齿轮驱动大齿轮

照片里是别人给我的参考,我没看懂怎么带动那个转盘的,

楼主:
轴加长,用同步带轮和同步带传动吗?

网友:
蜗轮蜗杆试试

网友C:
图片上的这个不行吗。转盘是大齿轮,电机输出轴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的这个不行吗。转盘是大齿轮,电机输出轴小齿轮。

也行呀,我是没搞懂图中是怎么传动的,如果是齿轮传动,可以借鉴,但是齿轮传动配合,需要注意哪些呢?

网友:
线缆设计一个支架做为捆绑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选的用电机,主要发愁电机怎么带动整个转盘,因为转盘垂直方向需要挂个重力砝码,会对电机产生干涩 ...

电机加个延长轴避开砝码如何?

网友:
平台下面可能是空心的,里面装置类似外圈带齿的回转支撑

网友:
可以用小齿轮带大齿轮的,大齿轮上装盘面,小齿轮用电机带,这样可以实现3-4转。或者可以直接上中空旋转平台,你可以找一下那种结构,中空旋转平台的中间是空的,亦或者分割器也有中空的,具体都看你的价钱和精度要求。

网友:
侧装,用皮带或链条链接齿轮齿圈

网友:
减速机带小齿轮,转盘带大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