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如何固定减速机和电机

楼主(2018-12-25):
减速机和链轮用连轴器连接,如何固定减速机和电机。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好

网友:
类似加工件

网友:
可以90直角减速机

网友A:
就像2楼那样,加工个电机固定座,固定座固定在你的结构上

楼主:
减速机已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2楼那样,加工个电机固定座,固定座固定在你的结构上

我这个是水平,减速机和电机太长,

网友:
试试不要用联轴器,用链轮呗

网友:
二楼就挺好啊,你要是觉得电机太长了就搞个架子托着呗。

网友:
不行考虑一下万向联轴器 或者放在台架底下链传动

网友:
如果电机位置已定,可以做两端带法兰的圆筒形连接件,筒壁开孔留出联轴器紧固位置,这样强度比较好,连接简便;
如果伸出流水线太长影响其他了,那就电机装到流水线下面,同步带或者链条传动,固定用一张钢板搞定;
也可以把电机立起来,伞齿轮传动,但有一定的轴向力;

网友:
电机太长需要设计个支架来支撑,减速机可以做个支架固定在传送结构上

网友:
一般搞个同步带或链条藏线体底下,不然会凸出来很长。

网友:
连接法兰,自己做个。

网友:
直接相连电机漏外面不是很占空间的吗?而且对于固定座的尺寸要求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