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中单位怎么改

楼主(2018-12-25):
请教inventor中如图所示的单位怎么改,不想每次新建都要去文档里改成mm,因为在文档里改了单位,下次新建还是inch,谢谢

楼主:
我已经弄好了,谢谢

网友:
哈哈 楼主真是迅速

网友:
光速解决问题~赞

网友A:
楼主说说怎么改的呗?

看着好像是样板文件(Template)吧。

网友:
首选项里面的设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弄好了,谢谢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在Templates里面的不是厘米的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在选项里找到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选项-文件-配置默认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怎么改的呗?

看着好像是样板文件(Template)吧。

是的,就是在样板文件(Template)里改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是的,就是在样板文件(Template)里改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在样板文件(Template)里改的,谢谢

如果不是在“Application Options”里的“File”里的“Default Templates”那个长长按钮那里改的,操作时,会在不少地方还会蹦出来英制的。

另外,“Material”和相应颜色,最好打开每个样板文件后修改好保存好。

尤其是钣金件文件,材质不一样,折弯系数就不一样,展开尺寸就不一样。

样板文件的位置在下面的位置。(2020改成自己相应的版本,如果是中文版,en-US改成zh-CH。)

C:\Users\Public\Documents\Autodesk\Inventor 2020\Templates\en-US

我的习惯是,每次调节好之后,就把这个“Templates”文件夹备份一个,安装完新版本或重装统一版本后,就把这个备份覆盖到上面的路径上。

要手动改Templates文件的地方,不多也不少。

草图里,希望能看见公式而不是计算结果呢,也得打开样板文件后在“Tool”--“Documents Settings” --“Units”里改。

工程图,想要她长啥样,也得自己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