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蒸汽问题,求教

楼主(2018-12-25):
根据过热蒸汽在117度时,绝对压力为1.804MPa,密度为1.025Kg/m3;那么蒸汽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怎么理解?

网友:
搞错了1000倍

网友:
水的密度1000kg/m3

网友:
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无言以对。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在1.804MPA下?水的沸点是多少?
我没查过表,我怀疑18个大气压、117摄氏度时,水不会气化。

网友:
单位看错了吧。怎么可能大于水的密度呢?

网友:
刚查过表,水在1.8MPa时的沸点是206度,你哪来的蒸汽?你117度的过热蒸汽,加压后都变成水了!

楼主:
是密度单位写错了,参数我是才网上查到的,可能不准。将蒸汽密度看成水了。

网友:
楼主,先要搞清楚过热水和蒸汽的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