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怎么选型

楼主(2018-12-25):
一个普通异步电机带动一根轴旋转,大概4000-5000转的速度,这根轴我要用一个编码器来测它的实时转速 同时并通过编码器发回脉冲给plc控制一个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是带动一个拖板直线运动的,  现在控制要求就是主轴转一圈 通过编码器控制伺服电机走0.15MM。做不到绝对同步,延时几十毫秒也可以的。  像这个编码器应该用那种类型的,那个牌子的耐用

楼主:
编码器长期4000转的速度工作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
看看数控车用的主轴编码器吧,有霍尔型的,应该比较耐用。

网友:
可以问问电机厂家有没有配套的编码器

网友A:
禹光,多摩川等等很多编码器厂家,4000转小意思,几万转都有。精度12位的,17位,23位很多啦,根据需要选一个就行,也不贵300多一个

网友B:
这么快的转速?楼主选用哪个品牌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禹光,多摩川等等很多编码器厂家,4000转小意思,几万转都有。精度12位的,17位,23位很多啦,根据需要选一 ...

在淘宝上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的转速?楼主选用哪个品牌什么类型的电机?

普通的异步 电机

网友:
4000转转速增量脉冲编码器是可以胜任的,编码器转一圈伺服电机走0.15mm 有没有算过测量精度,需要多少脉冲的编码器呢?建议使用推挽式信号输出,抗干扰能力较好,如有需要资料,可以私聊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异步 电机

普通的异步 电机?那就不是50Hz交流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