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件机加工槽深17,最大外经8.5,最小外径3.3,请问高手用什么刀具加工方便

楼主(2018-12-25):
(图片)

网友:
自己磨一把,量大定做一把成形刀。这个批量大的话应该是走心机或凸轮自动车床加工件

楼主:
是加工中间的槽,深17,间隔尺寸2.5,加工的刀

网友A:
以前用数控机床做个这种类似的工件,用的就是成形刀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数控机床做个这种类似的工件,用的就是成形刀来加工

单边2.5空间,刀杆只能用2个的,而且深度17,够深排屑不好,我是设想和扩孔器一样的,

网友:
用报废的φ6合金铣刀磨一把刀车,稳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边2.5空间,刀杆只能用2个的,而且深度17,够深排屑不好,我是设想和扩孔器一样的,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以前用的是整体硬质合金成型刀具

网友B:
这种刀只有自己磨,应该算是很特殊的镗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以前用的是整体硬质合金成型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刀只有自己磨,应该算是很特殊的镗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