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齿轮,齿轮啮合的过程有没有摩擦?

楼主(2018-12-25):
请教,直齿轮,齿轮啮合的过程有没有摩擦?

网友:
有摩擦的。从开始啮合到退出,摩擦点一直是变化的。

网友:
没有摩擦哪来的力?

网友:
有!啮合点线速度不同
参考滑动率

网友:
理论说没有相对位移就没有没有摩擦,实际精度差都有摩擦的。

网友:
理论上没有摩擦,实际加工精度等各种问题会产生相对微小滑动,摩擦产生的热量就是1-98%的效率,齿轮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肯定有摩擦。没有仔细看书。

网友:
齿轮失效的一个形式就是齿面磨损。

网友:
肯定是有磨擦的,用的越久摩擦越严重!

网友:
可以看看 齿轮滑动率
齿轮啮合时除去节点处外,都有摩擦力(相对速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