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差等级和尺寸公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2-25):
公差等级IT0-22和尺寸公差GB/1084-m、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我国目前执行的公差等级为IT0~IT18级。
1、IT22级???你在哪里看的22级??GB/T 1800.1-2009当中规定IT0~IT18共20个等级。
2、现行一般公差的线型和角度尺寸的公差标准为GB/T 1804-2000不是1084-m,一般标注时应标为GB/T 1804-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我国目前执行的公差等级为IT0~IT22级。
1、IT22级???你在哪里看的22级??GB/ ...

恩  写错了   前辈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写错了   前辈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如图,你自己看。参考《机械设手册》,成大先版,化学工业出版社,第一卷,Page2-159

网友:
GB/1084是一个国标,一般没有公差或者不重要的尺寸可以在技术要求里写明未标注尺寸公差按照GB/1084-2000中f级精度执行。
IT0-IT18,是公差等级,有公差要求的,无论是形位公差还是尺寸公差都按照此表进行选取。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打个比方你家的车子最大能跑100公里每小时。但是,你并不会一直开着他去跑,因为费油不经济,而且你操心也多。所以一般不着急的话,你都会开个40~50公里这样既省油也经济。你的车虽然能跑但是并不一样要每次都跑那么快。回到机械加工上面来说的意思就是,车间机床的加工精度可以达到比如说IT4级,但是没有必要每个零件都做成IT4吧?这样对设备,人力等资源的浪费是巨大的。所以,就牵扯出一个一般公差值,这个值就是根据一般机床都能达到的一个加工精度等级。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粗糙,保证了零件加工效率的高效。一般这个值各个企业可能都有自己的标准,打个比方,比如做一些连接件,卡扣件啥的企业,他们的未注明公差等级为IT14级,这就比较粗糙了。可能直接下料之后,打个孔就加工完成了。这个零件对于生产来说已经精度够用了,没必要再提高加工精度了。这就是效率问题。像你说的IT0~IT18级,一般都是对于有配合关系的部件进行标注。非配合部件一般性的都用约定俗成的“一般公差值”

网友:
GB1084是指未住公差的尺寸参考这个。

网友:
公差等级属于国标的一个标准化系列。

网友:
这两个概念需要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