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印机轴向套位结构有哪几种?

楼主(2018-12-25):
新手请教一下,胶印机的轴向套位结构有几种方法来实现?

网友A:
定位方法千千万,这个要看你具体的结构和受力情况分析。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楚的。你最好有个草图或者图纸,这样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方法千千万,这个要看你具体的结构和受力情况分析。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楚的。你最好有个草图或者图纸 ...

比如印版筒的轴向移动,主要是为了和其他机组套位,保正在一条直线上印刷机的上下左右套位是要经常随时调整的

网友:
印刷机的内部结构空间较小,很多都设计成一体式的,之前我还拆过一台,很多磨损无法维修,只有报废。

网友:
菜鸟,进来看看的

网友:
考虑考虑使用这个小小的零部件,拆卸和调整非常方便,无需额外工具,手动就可以操作
http://www.rulandasia.com/ps_collars_shaft_mqcl.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