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ks内卡槽怎么画的,就是那个卡簧槽

楼主(2018-12-25):
在齿轮内孔两边个需要一个卡簧槽轴承限位用,在圆孔内部画槽没搞过,silidworks我都是自己摸出来的,从来都没人教过我,超多功能不懂

网友:
和画圆柱一样,以中心线(点划线)为轴线,方块为草图,旋转切除。

网友A:
旋转切除。这最基础的。钣金件,结构构件,有限元,曲面设计。

网友:
这个可以用退刀槽的功能来造型,再土一点的办法直接草绘拉伸切除命令。

网友:
|远祥发表于 12-25 20:34这个可以用退刀槽的功能来造型,再土一点的办法直接草绘拉伸切除命令。
请问退刀槽的功能在哪儿找到的啊?

网友:
你把它当成切除特征。

网友B:
也可以在某个平行面上画个圆,然后切除拉伸,想切哪里切哪里,等距过去。
建议学做模具,迟早总得会。
鼓励。

网友:
一直和楼上一样拉伸切除,感觉比旋转切除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切除。这最基础的。钣金件,结构构件,有限元,曲面设计。

谢谢,我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某个平行面上画个圆,然后切除拉伸,想切哪里切哪里,等距过去。
建议学做模具,迟早总得会。
鼓 ...

谢谢,做出来了

网友(2023-08-10):
机械用个 简单的切除拉伸扫描旋转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拉伸切除

网友:
我是直接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