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偏心轴的卡盘

楼主(2018-12-25):
求加工偏心轴的卡盘,摆动后拉式的

网友:
ROHM,或者翰博格有,量少,还是自己用四爪卡盘加工吧

网友:
如果批量大,也可以自行设计一个夹具治具,采用液压夹紧方式,效率能提升好几倍。

网友:
看精度要求吧,要求高就线切四方孔加V块,垫片调整,夹具上加小油缸,后拉偏心的要加杠杆结构,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