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抱紧装置

楼主(2018-12-25):
现在需要一款可以夹紧光轴的液压装置,之前没有用过,不是很清楚
就是那种松开合一沿着光轴竖直运动,夹紧以后可以承受400KN的力
有没有合适的装置推荐呢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有电动的最好。谢谢大神们

网友:
气动的设计过,液压这么大的力没有接触过,估计这么大的力,光杆受不了,

网友:
液压抱紧的装置可靠吗?一点也不泄露或降温吗?我看还是气动抱紧的可靠,更快捷,低成本,低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