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关于漏斗落料)

楼主(2018-12-25):
如题 图中所示为结构的横截面   料的横截面为直径15MM的圆(尺寸为假设)从动轮的槽口是比料的尺寸大一点
漏斗由两块斜板组成 那么缺口处明黄色地方的尺寸应该多大呢
1.与料的直径一样会不会卡住
2.若会卡住 大多少算合适呢 有没有公式可以进行推导

网友A:
叫从缺口正上方垂直落下吗?

网友B:
开口比料大1MM就够用,真正决定卡不卡料的不是这个,而是料斗的倾斜角度

网友C:
上面缺口不要做成平行的,做成喇叭形缺口即可。

网友:
做多大都会卡,请加振动

网友D:
这个真的不是简单的问题!

这涉及到棒料的重量,径长比、表面光洁度(摩擦系数)等等。。。

MechLib版块里,有现成的实际设备视频。。。慢慢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从缺口正上方垂直落下吗?

与斜板面接触 滚到最低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的不是简单的问题!

这涉及到棒料的重量,径长比、表面光洁度(摩擦系数)等等。。。

感谢 我就是看到那个实例动图才想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口比料大1MM就够用,真正决定卡不卡料的不是这个,而是料斗的倾斜角度

谢谢指点 昨天想到了角度方面的原因 但仔细想想又好像无关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缺口不要做成平行的,做成喇叭形缺口即可。

有点懵 俺有点笨 想半天没想出来具体样子

网友:
喇叭口的意思是,上面大一点,下面小一点吧,做倾斜的?

网友E:
1.要看你物料的最大公差是多少,有无毛刺?一般比圆棒15mm单边大1mm就行
2.你这结构会起拱的,参考下典型的棒状物料料仓结构,最好做个偏心凸轮在入口处转动不停的把棒料往上顶,破坏起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就是看到那个实例动图才想到这里

那,说明你还是没看仔细,没分析仔细。

起码,人家的漏斗两面,

1)角度跟你的不一样吧。

2)两个壁面的延伸面离转轴的偏心距都不一样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设计依据的。

     主要破拱、保证每个槽里都有一根儿家伙,出门时不被夹脑袋蹭后背,都靠它的。

所以,上面两个信息看出来了,你也就不会问图中黄色部分该多宽啦。因为,真的差不多就行的啊。

MechLib里面那么多好东西,不要走马观花。

我记得这些宝贵的资料,主要是靠一位台湾的前辈收集出来的。

每个视频动画,都在明示着这种机构的关键点在哪儿。

看完每个视频动画,得把这些关键点、关键比例收集齐了,才能算是搞机械的人看过了。

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昨天想到了角度方面的原因 但仔细想想又好像无关
请指教

像这个一样,中间设置点分流的挡杆,能避免卡死

网友:
有从动轮吗?

网友F:
你可能会遇到下图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要看你物料的最大公差是多少,有无毛刺?一般比圆棒15mm单边大1mm就行
2.你这结构会起拱的,参考下典型 ...

感谢指点 老哥你说的凸轮与前面几位前辈给出的振动都是为了破坏起拱吧 我理解的对吗
另外 凸轮厚度是否受到料的轴向尺长度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说明你还是没看仔细,没分析仔细。

起码,人家的漏斗两面,

谢谢老哥 我确实有些浮躁 看什么都是大概 自认为看懂了 这点确实不好

楼主:
打错了 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会遇到下图的情形。

是的 卡住了 前面几位前辈讲了后
问题主要在于避免料的起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个一样,中间设置点分流的挡杆,能避免卡死

感谢 我顺着老哥你的思路走了下
档杆与档干之间距离比料多一些  那么料跟料会不会在档杆处卡死
好像又回到了 起拱上面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顺着老哥你的思路走了下
档杆与档干之间距离比料多一些  那么料跟料会不会在档杆处卡死
好像又 ...

如果担心挡杆卡料,可以让挡杆和下面的主动轮联动。用连杆机构把主动轮的回转变成挡杆小范围的上下攒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老哥你说的凸轮与前面几位前辈给出的振动都是为了破坏起拱吧 我理解的对吗
另外 凸轮厚度是否 ...

对头,凸轮厚度的话可以在一个轴上隔一段做一个偏心凸轮,保证被拱起的棒料平行起落,不能拱得交错着,会把料拱乱。

网友G:
不振动很容易卡料,这简直就是高中物理竞赛题的实用版本

网友:
噢,我说嘛,找天半天也没有找到从动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振动很容易卡料,这简直就是高中物理竞赛题的实用版本

这个机构,比例做对了,不用另外加振动机构,棒料也会上蹿下跳的。。。

网友:
尽管料是球体,但是也会出现干涉下落的情况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具体的计算方式,是要通过实验总结归纳的,再有就是尽量做出一些圆角,去尽量的减少干涉和卡阻

网友:
料斗里加个摆动的

网友:
最好再加一个震动,有备无患,不加震动卡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这个需要看料是什么状态,如果是特别规则的硬料就不会卡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倒个大点角,让它成大点的喇叭形状,两块侧板可以做成钣金折弯的,贴住